气路这样布局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8-10-18):
一台机器他们为了省气管与接头,这样走气管!我感觉最后把气管连起来,形成了对流,感觉不是太好,感觉时间久了,气管容易爆!请各位大神分析分析一下!

网友A:
前端出口就限制了气量
随便后面怎么玩都一样!
要是管道有变径的话就会有有效果!
车间主管道大回路我会做环网,可以减少末端用气的波动!

网友B:
感觉可以唉,实际挂上设备测试下就行了,不行再改呗

网友C:
我不喜欢这样用,还是出口大口径一分三好点……

网友D:
这样做看起来不太严谨。

网友E:
用是可以用,感觉不太科学啊。
相比也是为了让气量够用吧,何不换更大的过滤器,管路

网友F:
如果是低速小气缸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有频繁动作的大气缸就得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低速小气缸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有频繁动作的大气缸就得挂了
会把大气缸搞坏?

网友G:
目测楼主的阀门的气管是6mm的,主管10mm,如果安装这个多的阀门,频繁动作的话,主管流量可能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坏不了,只是耗气量大,气缸动作延迟,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力道也打折扣

网友H:
建议进气用汇流板,一端进气一端排气,比较好布线美观

网友I:
减压阀流量够用就没问题。

网友J:
如果同步的电磁阀多,还真的够呛

网友K:
看爆哪...一般是爆和使用元件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