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8):
昨天看了李金城老师的视频,讲解modbus通讯,关于LRC校验,在计算结果上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都不一样,不知自己错在了哪里,请教下
这是图一,计算方式是H01+H06+H20+H12=H39,取它的补码,结果就是C7,和图中的结果一样。再看下图
计算:H01+H06+H01+H09+H01+HF4=H106,取低8位H06的补码应该是FA,可是课件中是FC.不知自己错在哪里了

还有一个疑问:课件中奖计算校验码时是不需要把起始加上的,但三肯变频器的modbus通讯讲的是要把“开始代码”加上的,为什么不同?有不同的就是三肯变频器的“开始代码”是“*”,而课件中的“起始码”是“:”。

网友A:
课件不见得是对的!有的时候还是要相信自己啊!三肯变频器通信协议起始符是“*”,那么应该不是Modbus ASCII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看了下,是这样,三肯变频说是ASC II模式和BINARY模式,它有串行通讯功能,没说是modb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看了下,是这样,三肯变频说是ASC II模式和BINARY模式,它有串行通讯功能,没说是modbus
嗯!不过绝大部分变频器都是支持Modbus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