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8):
C3 2P空开接24V开关电源的输出,如果输出短路,空开会不会跳?

网友A:
短路不跳,那空开就是奇葩了。
要么是短路电流超出分断能力要求,要么是开关存在问题。

网友B:
要超过3A一定倍数和时间才会跳,交流的和直流的技术参数不一样,想要很精准的话选用对应的型号,不需多精确的话交流的也能用到直流上。

网友C:
有直流专用的3A断路器的;施耐德、SIEMENS、ABB等品牌都有;

网友D:
所以综上所述:在选型正确的情况,且产品质量无误的下,空开在遇到短路时是有跳闸现象的~~~

网友E:
输出短路,一般会跳。

网友F:
小规格断路器一般瞬时跳闸整定值是10I(10倍),你这个3A断路器没有达到30A就不会瞬时跳闸,不到30A这个只有等待他发热靠过载跳闸了!!过载跳闸最快也得十几秒以上

网友G:
一般开关电源输出短路自己会瞬时关断输出,估计轮不到空开跳闸。

网友H:
我一般开关电源输出加保险丝,真的短路开关电源自己保护,如果失效,保险丝肯定能熔断,保护线路,还有开关电源故障检查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直流专用的3A断路器的;施耐德、SIEMENS、ABB等品牌都有;
只有交流空开,不知道能不能当直流用?

网友I:
亲自试过 施耐德2pC10不会跳想靠谱就换个直流专用的吧

网友J:
可参考7楼和8楼等;开关正常的情况下,需达到其动作值才会跳闸。

网友K:
如果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会保护动作,空开可能就不跳了。

网友L:
一般没有合适的就凑合者用。

网友M:
如果你是直流系统 严谨一点还是用直流空气断路器吧。

网友N:
短路开关电源就应该保护了。

网友O:
我用过1P3A的,会跳闸的,当时是一个电磁阀线圈短路跳闸,现场检查线圈烫手,换后正常。

网友P:
正确答案不会跳闸。给直流电源的电估计不会短路,如果是给直流电源的电短路会跳闸。你说的我理解为直流电源输出短路。直流电源大多是有保护的,你可以试一下把直流电源输出正负极短上,这是输出的灯会闪烁。此时量24V电压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