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8):
麻烦大家说下S7-200(SMART)和S7-300(1200)里面的V和DB块区别,DB有范围吗。如何寻址的,以前用的都是2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大家说下S7-200(SMART)和S7-300(1200)里面的V和DB块区别,DB有范围吗。如何寻址的,以前用的都是200,

区别仅仅是1200中需要指定数据块编号,即:
   DBxx.DBWx这样的方式。

而200Smart直接使用Vxx的这样的方式,无需要指定数据块号。

你可以把200Smart的这种方式想象成你的硬盘只分了一个分区,而1200则是可以分多个分区。

DB当然会有范围,那取决于你使用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