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顶不住了!!

楼主(2018-10-18):
电机是240kW的,软起是320kW的,变压器是630kVA的。一些小功率(不超过60kW)的机器在运行,结果是在启动240的电机的时候,上一级的高压顶不住了,据现场人说是高压--烧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高手给分析一下啊?注:本人不在现场

网友A:
这个。。。
1)是新设备上电第一次运行还是先前运行过的设备?
2)上一级高压的什么部件烧呢?我只能认为保护不到位或者线路问题或者设备本身有问题?

没人说得出来,你这问题描述的太范了,像大海一样宽广。了解清楚点再配合图片发上来更好。

网友B:
提供这么点信息让别人分析原因,不知怎样的高手才能做到???

网友C:
上一级顶不住,是谁顶不住了?变压器?还是变压器的上口?

网友D:
高压烧了?什么啊?

网友E:
是不是高压则保险丝烧了?加大保险丝3倍。

网友F:
高压就算是烧了也最多是保险
不可能变压器吧!
这种大功率设备配上没有什么余量的变压器的确是很恼火!
如果不带载启动可以考虑设置启动斜率时间延长,看看是否好些!

网友G:
240KW多半还是低压电机吧,能把高压啥玩意烧?

网友H:
变压器小了吧

网友I:
看了半天,原来是听说

网友J:
1、软起问题,低压过载导致拉跳高压柜。
2、马达有问题,绕组接地或者接线盒异常,启动异常,长时间通电过流导致主变压器高低压绕组烧毁,变压器报废。

网友K:
也遇到这种情况,220kw的电机软起,630kva变压器,高压柜整定,过流继电器值设计偏小,软起时间长了,导致高压进线柜跳闸。烧高压柜原因可能在软起上,过流时间太长了。

网友L:
也觉得需了解到具体现象及过程,还有其他在运行的“一些小功率”负荷大致是多少。

网友M:
顶不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烧保险了?

网友N:
楼主虽然不在现场,也应该通过电话、照片等搞清楚“烧”的是什么,上一级的保护定值是什么情况,变压器或线路容量多大。

网友O:
这个当然会出问题的,240kw 的电机星三角启动,启动电流有没有算?相当瞬间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