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利普C102图纸

楼主(2018-10-18):
本人小白一枚,在网上购得一个坏变频器想自学摸索。从望闻问切开始,有个大电容鼓包漏液,另外集成模块,连整流桥和IGBT都集成在里面的。炸糊,底下黑黑的。没有图纸,换了模块和电容不知道其他还会不会有问题。求大神释疑。另外有相似图纸的求分享。谢谢!

网友A:
不是疑难杂症不需要图纸,况且变频器图不是那么好找的,一般先把开关电源修出来,再修驱动,驱动没问题再装IGBT,装好IGBT初次还要对IGBT进行限流保护,以防有地方没修好再次炸IGBT

楼主:
嗯嗯,谢谢回复,我现在这台是1.5KW小功率的,整流和IGBT都集成在模块里面。现在的故障是大电容鼓包,模块里面整流引脚已经烧黑。本想按照咸工书籍里面的步骤,也就跟你上面说的一样操作,但整流和IGBT一体,换了模块怕再炸。根据你的经验来说,只更换大电容和模块是否就可以了,另外想请教一下,理论上来说应该只是模块里面的整流部分坏,IGBT那部分应该是好的,是否可以在外面改一个整流电路接进去,保留原来模块里的IBGT电路,请问你有没有这样改过,买个模块好贵啊。

网友A:
可以单独加整流,自己先做个500多伏直流电接进去试下,这种小模块去淘个二手拆机的练手,也就几十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