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9):
在普通的定位过程中,需要暂停 通过置位Y4指令   之后再启动  通过对缓冲区G1503赋值K1而实现再启动

但是现在 我想在Y4置位后,再启动之前,用手动让伺服电机动   然后,再执行再启动   把这一步后面的部分走完。
请问可以实现吗?具体该如何操作呢? 谢谢大神们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估计实现不了。。

网友B:
在定位暂停后,如果做了其他动作,想依靠G1503再启动,接着原来的定位,是不行的!如果想走原来的,可以根据你是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判断暂停后的当前值和目标值,做程序重新定位到原目标定位的位置。

网友C:
Y4置位了就动不了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