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ST编程的PLC

楼主(2018-10-19):
求助:支持ST编程的PLC,注意:不是STL,而是ST……

这里的PLC,是小型PLC,不泛指……

网友A:
连欧姆龙都支持啊表情 虽然大神说不完整。

三菱也支持好像。。。。

网友B:
楼主可能说的是全局

网友C:
施耐德somachine编程软件好像都支持ST结构化文本,CFC连续功能图,FBD功能块,IL指令,LD梯形图,SFC顺序功能图这6种编程方式。
PLC接触的M218/238/258都支持吧。

网友D:
国产台达也支持ST结构化语言。

网友E:
OMRON的NJ,NX系列的PLC都支持的,ST,梯形图混编好用的很,或者倍福也可以

网友F:
汇川,三菱,西门子,欧姆龙,CODE的,施耐德的都支持的

网友G:
还是问哪些不支持ST来的快一点

网友H:
我只用过AB LOGIX5000的文本

据说现在很多PLC都支持了

网友I:
西门子的支持 ,松下好像也支持。

网友J:
今年的话你还是直接问不支持的比较好

网友K:
说到语言编程或者语言梯形图混合编程,我就服国产信捷:直接用C语言、ST、梯形图混合编程,特别方便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说到语言编程或者语言梯形图混合编程,我就服国产信捷:直接用C语言、ST、梯形图混合编程,特别方便

您的见解已经和主流的混合编程的见解有些脱节了。

主流的混合编程的见解是指在同一个FB/FC或者POU中,支持混合编程,博图软件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在信捷中,其功能块使用C语言编程,而梯形图和指令表,请注意,信捷并不支持ST语言,您知道ST语言不是IL语言这个区别吗?即使在西门子中,STL才表示IL语言。

信捷并不支持在程序中使用指令表和梯形图的混合编程,之所以给您造成一个误解,是因为其类似于三菱,或者欧姆龙的智能输入,使用指令方式快速构建梯形图,而不是在程序页面下进行梯形图和指令表的混合编程。

鉴于您有着丰富的西门子应用经验,我想您应该很了解在西门子Step7中的STL与LAD混合编程的区别,不同的是,西门子Step7中无法实现这两种方式的同时显示,在博图中已经得到了改进。

最近我正在开发有关信捷的项目,目前就我的使用经验来说,信捷和主流应用还有不小的差距。

楼主:
南大傲拓的倒是全系列 支持ST,只是做不到楼上说的混合编……

网友M(2020-01-17):
信捷的也支持

网友N:
腾控科技
当然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