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9):
MC 协议是计算机或者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对PLC软元件的读写,但为啥设置这么多端口号,???
是不是有几个触摸屏 就应该开辟几个端口号??
触摸屏  通过以太网访问PLC数据时,对应通讯设定,是否除了IP地址是同一网段,还要设定访问的端口号??即与PLC侧的端口号设定一致。因为没有做过以太网控制的项目,所以以上只是猜测,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另外,打开方式里还有  MELSOFT连接,是干啥用的,有必要设置这么多条吗??

网友A:
首先,为什么这么多端口号,Qplc只有一个以太网口,所以他只有一个ip地址,但是确可以通过16个通道来连接不同的设备(通过交换机),这个功能的实现就是通过端口号来区分的。其次,MC协议不是和三菱触摸屏连接的,MC协议是三菱开放的协议,可以和其他品牌的触摸屏上位机等通过MC连接。最后三菱的屏和PLC连接,触摸屏只要设置plc的ip地址,端口号是固定的,不需要你设置,ip地址同一网段,plc设置MELSOFT连接就可以了(注意触摸屏里面网络号一致,站号要错开)。

网友B:
肯定要有端口号,PLC/IP地址只有一个,不然PLC知道是正在跟谁通迅?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十分感谢你
MELSOFT连接,一般是指的是三菱自己的产品,对吧,如编程软件,三菱自己的触摸屏,对吧
在三菱的自己的GOT只需在触摸屏里,写入,PLC的IP地址即可,然后再分配不同的站号。
对于其他的触摸屏如 维纶  菲尔普斯等,首先要选择连接对象三菱Q系列的PLC ,就意味着是通过,MC协议来连接三菱的Q系PLC,要输入PLC 的IP地址,还要输入对应的端口号,且自身的IP地址要在同一网段里 ,

我理解的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的,就是这样的,可以加下qq2794333140,有技术问题可以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