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9):
松下A5伺服电机是0.75kw的,带抱闸,手动状态下低速5%空载运行到1米的距离报警16,高速60%自动运行时不会报警,但是手动高速运行向下只要超过1米的距离,然后停止状态下,驱动器窗口0在闪烁,过大概5秒就报警16,这个设备上的这2个上下运行电机都是这个问题,其他几个左右运行的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A:
可能需要加刹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