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9):
农村电源只有单相220V,但是又要用到380V的电源,功率7.5KW。需要什么设备来转换?

网友A:
先讲清楚你7.5KW是什么负载;

网友B:
大神,我那个9KW的烤箱就是直接用220V,完全可以(备注:离变压器不到50米,进户电源25平方毫米铝线,电表最大许可60A)

网友C:
申请三相变压器,7.5kw三相设备用单相电源很难解决……

网友D:
这个估计不好转换,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申请三相电。

网友E:
380转220好弄。220转380.正常可以加ups。输入220,输出380.不加设备不行

网友F:
10kW以下,用单相电源还是可以的。单相变三相电子变压器。其实就是单相变三相的开关电源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0kW以下,用单相电源还是可以的。单相变三相电子变压器。其实就是单相变三相的开关电源设备。
这个成本也不低吧?长久之计还是申请变压器好!容量允许的话加设备也方便……

网友F:
回复 网友C:
那是。如果不能申请的话。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0kW以下,用单相电源还是可以的。单相变三相电子变压器。其实就是单相变三相的开关电源设备。
这个成本也不低吧?长久之计还是申请变压器好!容量允许的话加设备也方便……
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要不要企业执照?
附近没有380,这成本能不能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