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什么(压敏电阻,高压电容)

楼主(2018-10-19):
这个蓝色的和绿色的是什么啊!绿色的是个电源并联的,蓝色的也是,但是蓝色的是和电源窜联的另一端是接地,交流220v输入

网友A:
绿色的是压敏电阻,用于过压保护;蓝色的是高压(耐压1000V以上)电容,用于抗干扰(滤波)。

网友B:
蓝色的是薄膜电容,吸收作用,一般用于电源端对地吸收用,绿色为压敏电阻,作用为吸收尖峰脉冲电压用。

网友C:
应当如1楼所说,也可以试看元件上的标识。

网友D:
看原件编号就知道是电容和压敏电阻

网友E:
楼主这是在慢慢的学习开关电源啊

网友F:
1楼正解

网友G:
压敏电阻,防高压击穿的,另外这种小容量电容是噪声滤波的。这二位组成的网侧保护回路。

楼主:
绿色的是电压过高的时候直接接通电源短路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绿色的是电压过高的时候直接接通电源短路是吧?
是的,同时也具有2楼所说的吸收“尖峰脉冲电压”的作用(原理一样)。

网友H:
电路板已经标示清清楚楚。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了,那个水泥电阻烧坏了5w15RJ烧断了,导致交流电压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