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9):
请教下各位老师,本人在一家做非标设备的公司上班,只做最基本的电工,觉得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师傅不愿意教,只能靠自己。每天看书看的脑子都疼,所以想请教请教各位老师如何快速的学习台达plc。
我知道学好工控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不想输在开端。

网友A:
我觉得楼主这个问题就好比我的问题一样,如何快速活跃论坛?

不付出是没有收获的,付出了也不一定看到效果。捷径会有,但终究不如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吧。PLC,台达多学习看看哦

网友B:
可以先把电工做好,说不定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或基础;有时候,对有的人来说,手上的东西,比书上的东西要难。
师傅不愿意教,是指PLC吗?
选择台达PLC,是不是设备上用到了它;如果是,则可以作为切入点。可以先了解设备的动作过程、控制要求,然后了解相关的程序或者试编程序;试编程序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先实现某一动作或某一功能,亦可以与已有程序相比对(可能的话)。
至于快速,不知要快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小时还是一个星期。师傅要教的话,可能只需告诉编程需要编程软件、台达网站上有相关资料或者需看什么资料;如果这些已经知道,就可以去入门了。

网友C:
2楼说得极对!首先要把电工做好,再考虑PLC ,学习PLC个人认为关键是找好切入点 ,最好结合项目和个人兴趣,会很快入门 。

网友D:
今天刚收到一套台达的,看起来跟三菱的好像。

网友E:
一定要有项目,我搞维修的,最近学松下的PLC,就是结合一些小德修改进行。要不四万步的程序,看起来都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非常感谢老师的回答
对,设备上用的就是台达的plc。现在自己能找到的资料非常有限,一个就是台达官网,另外就是自己买的书,但都不具体,很难系统性的学习,包括软件的使用,编程的思路啊什么的。如果有些台达的视频教程就好了,可是就是找不到。
现在就是觉得很迷茫,无处下手

网友F:
台达101例可以去看看

网友B:
编程软件的使用,其自带说明(例如“帮助”)。
有具体问题,也可以在该论坛提出,一般性的、简单一点的,应当会有回复(有时可能是提示性的);有时候,问题提出来后,说不定自己就想到答案了。
先试编程,或者一边看资料一边试着编写程序。

网友G:
多做多练 多实践。我就是这样子 以前是用西门子 都是化工厂简单用。换工作了 就是台达和松下。原理都一样。做着做就熟了,谈不上非常精通,厂里的机器都我编程都能达到要求 就这样。要多实践 。实践

网友H:
回复 楼主:
官网下载你那款plc的手册,很详细,另外去下载plc编程101例,里面的程序自己可以模拟下。台达plc可以离线模拟的

网友I:
个人体会:有电工基础,了解计算机汇编语言,台达的程序编写基本也就会了。

网友J:
慢慢学呗,欲速则不达。官网上有资料可以下载

网友K:
这个急不来,多练习

网友L:
还是从基础开始吧,基础的拖动二次要明白,学的就会快很多,多看书,不懂就问,慢慢来

楼主:
谢谢各位,没想到就发了个贴,就有那么多老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