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神有欧姆龙CJ1M(CPU11)串口数据线驱动?系统是W7 32位的·

楼主(2018-10-20):
(无正文)

网友A:
你拍的这是外设口

网友B:
先弄个转换硬件,不需要什么专门驱动,电脑里有com口就行。

网友C:
我去,好多年没看到这种口了。我的工具箱中居然还有一根。。好多年没用上了

网友D:
下个驱动精灵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CPM2C-CIF01或CS1W-CN226电缆,是不需要驱动的;
如果是USB接口的CN226,只需要对应的USB转换的驱动就行了;

网友F:
没有232口吧,用cn226了

网友E:
CJ1M-CPU11上只有这个编程口,没有配RS232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