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0):
程序不复杂,编码器固定到一个滚轮上,切刀是气缸控制,切刀下去后清零编码器位置继续完成下一个
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滚轮周长算出后有误差,这个项目长度要求不严格,倒是没事,现在遇到问题是这个误差会累积,比如我算出滚轮周长是100,而滚轮实际周长是99.5,第一次切会在99.5切,而第二次就会99切以此类推,切的越多误差越大,怎么能够在程序上修改一下呢

网友A:
每次清零应该不会累积吧,是不是滚轮的问题。直径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清零应该不会累积吧,是不是滚轮的问题。直径有变化。
感觉问题应该出现在这里,
编码器线数1000,周长166,相除得到的是个很长的小数,而这个plc不支持浮点数,所以产生了累积误差

网友B:
可以考虑换个绝对值编码器试下,增量脉冲型的会有累计误差的

网友C:
送料有问题吧 不能准确停,就说你的周长有误差 误差也是固定的 。相当于没有。因为每次都是一样,但你送料就不一定了。输送装置也有惯性 能准码上停吗?

网友D:
这个是你故意的吧,省料?嘎嘎嘎

网友E:
在滚轮上装个整直径的变换下行不?

网友F:
。。。。。。我想说的话,4楼全说了。
          补充说的是;你这个控制用套步进电机,定多少长度,到位,气缸切,打完收工 。

          另,楼主可否让我涨涨见识 -----  什么 PLC 不支持浮点数啊 !?

网友G:
稍有些年份的不支持浮点很正常的;FX1n都还不支持呢;

网友H:
出现累积误差?
有“鬼”参与了。
现场仔细观察,就能做到这个鬼。

网友I:
每切一次把数据置0重新计算就不怕累积误差了

网友J:
我也认为该清零,定长完成后清零,从新开始。或在原始位置有一个0复位信号?

网友H:
楼上二位
“切刀下去后清零编码器位置继续完成下一个”
说明他的程序有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