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0):
一改造项目,控制柜14岁了,主要元器件施耐德(软起ATS48系列),加装电机保护仪表,接入电机绕组及轴承温升还有各种漏水保护信号,线路改造完毕。
对方前天试机,1小时自动停机,没有报任何故障,软启动器无故障,面板没有一个报警指示灯亮。(指示灯有过载,温升及漏水,软起故障,电源欠过压缺相等故障指示灯),然后对方直接切断了上级低压出线柜侧的开关。

昨天去现场后,对方上午9点又重新开机,核查了下改造线路及紧固情况,没发现问题,特意提醒对方注意电流及软起面板停机后显示情况,晚上9点又打我电话,报停机前电流电压正常(也不知道真假,是否是停机前的),停机后仍旧没有任何故障灯显示,但软起面板显示brL,然后对方又切断了上级电源。

今天上午自己开车又赶过去,对方9:30开机又好了,翻看了下软起说明书,在一个小角落只有一句话说明“brL,起动器制动”,咨询官方说这种情况很少见,可能是软启动器有问题,让我下周一咨询高级专席。中午蹭了一顿土家菜(一小锅红烧芋艿鸭块,韭菜土鸡蛋,外加小青菜和冬瓜虾皮汤一份,三个人吃得很饱,自己养的鸡鸭味道确实不一样,忘拍图片了)。

吃完饭闭目养神中对方又说停机了,我让先别关电源,从匆匆跑过去,看面板,确实没有任何故障指示灯亮,软起面板brL,奇怪之极,检测了启动线路,正常,到软起的输入信号也有,但软起没反应,直接让对方拆了另一台起动器换上,目前正常,自己也回公司了,祈祷这两天对方别发消息给我,多半是软起该寿终正寝了吧

附件为原图,未改造前的,残破不堪,接近腐烂,改造后的还没时间画。

网友A:
哥你这图纸也够坚强

网友B:
不可能无故,一定会有原因,只是没发现而已。想把图纸看明白,各个控制开关动作的逻辑关系搞明白,剩下的事情就是蹲堵了。谁让这是分立元件的系统呢?要是智能系统,就可以通过“黑匣子”记忆,找到原因了。

网友C:
都跳闸了,还能指望面板指示?
是不是增加的东西,在某个时刻,闸承受不起?毕竟是使用了14年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停机不是跳闸,后面说错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有一处表述“跳闸”

既然是无指示停机,就按正常停机查找引起停机的那些条件,挨个排除,一定能找到故障点。

这类故障不难查。

网友D:
没啥排除意义了,直接改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你这图纸也够坚强

图纸没塑封,能这样在柜子里保存到现在也是挺不容易的。

网友E:
图纸应该现场一份,资料柜备份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无故,一定会有原因,只是没发现而已。想把图纸看明白,各个控制开关动作的逻辑关系搞明白,剩下的事情就是蹲堵了。谁让这是分立元件的系统呢?要是智能系统,就可以通过“黑匣子”记忆,找到原因了。

外围的改造的和启动及保护的线路我都扯了一个遍,我开始是担心哪的线路有松动了,检查后发现不是,结合咨询的施耐德客服先调换个启动器试试先,目前到现在运行还好,应该没问题,正好建议他们将这个柜子给换掉。
这图纸倒是有PLC控制的接口,包括信号输入,但都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处表述“跳闸”

既然是无指示停机,就按正常停机查找引起停机的那些条件,挨个排除,一定能找到故障点。

这类故障不难查。

看得真仔细,修改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本身控制箱就建议他们更换的,他们舍不得啊,说运行了十多年也没点啥问题,质量应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纸应该现场一份,资料柜备份一份。

柜子不是我们做的,都不知道谁做的,存档难找,这次我自己将改造好的画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太老的设备,也该换掉了。

网友F:
具体什么原因,楼主还是没有说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身控制箱就建议他们更换的,他们舍不得啊,说运行了十多年也没点啥问题,质量应该还是不错的。

哈哈 可能就是这害了你
信息正确很重要,我找过70多报警点串接进PLC,规范企业做的活就是规矩,找出规律很快找到节点

网友G:
施耐德的软启动还算可以把。不过之前因为用了正泰的软起,各种郁闷啊,后来建议厂里换成ABB变频器,稳定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什么原因,楼主还是没有说出来。

目前来看更换后的软起正常,两天了,软起的问题,至于是不是内部元器件老化还是怎么着的,涉及到软起内部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brL制动相关的参数,包括减速时间都是一样的,没去修改过的,所以排除设置原因,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