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0):
上电以后第一步,得先选择语言,选中文,第二部选择专家级,第三部选简单启动 完整设置等等,感觉比较麻烦很不习惯,没有完整的参数表,得看很厚的说明书或上网资料,查找参数太费劲,不太符合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初次调试很浪费精力,如果没有售后技术支持,调试将很不顺利,可能接触调试多了就好了,反正我觉得费劲,不知有哪位大师可告知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我也是看说明书一点点调,没有找到好办法。

楼主:
希望调试进口变频器的帖子,尤其是现场调试的帖子多一些,比如西门子 ABB 施耐德 安川。。。多交流交流。

网友B:
最近调试的变频器包含施耐德ATV610以及61F,用习惯还是蛮不错的,挺人性化。富士的P11S还是不太好玩。

网友C:
国外的变频器,一般都是,第一次连接电机调试,要有几个步骤,首先是快速调试,只要是解决 电机等效模型的计算,静态辨识与动态辨识。这个工作完成以后,可以空载运行电机测试调试的效果。然后才是控制系统的工艺功能参数设置,比如说,恒转速控制,恒转矩控制的具体要求参数设置,比如说闭环的压力,温度,流量等控制功能跟那个参数设置,各种的逻辑控制功能参数设置等等。最后,运行系统完成调试。

调试过程,有一个流程,看着似乎很麻烦,但如果细细分析,每一步都包含着传动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