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0):
我公司有三个ABB变频器,其中两个为45KW.,一个是75KW,这个变频器说明书为1.1至160KW通用,    减速停机调参数:2102停车方式 调为2积分停车     2201加减速曲线选择调为 0未选择        2203减速时间设置为900秒,
两个45千瓦的变频器可以减速停机,唯独这个75千瓦不能,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各位朋友工作中有没有碰到类似原因?

网友A:
报什么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什么代码
什么代码都不报,就是变频器正常工作,由于有特殊要求,变频器停机时,减速停机时间调长点,两个都调好了,唯独这台不能调

网友B:
这类问题,找ABB的技术支持呀?你说的唯独75kW不能,怎么个不能?是怎么停的?介绍一下。

网友C:
两台的应用宏 都一样吗?我感觉还是参数问题

楼主:
各位问题已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