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0):
一台没有铭牌的干式变压器,  进线 10KV ,  输出380V ,  如何确定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A:
电流能知道吗?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拆下来了

网友B:
量尺寸,对照各个容量变压器的说明,看看哪个尺寸相符

网友C:
看接线端子多大,就可以评估多大的电流,就可以算出多大的功率

网友D:
铁芯截面积能否确定?

网友E:
问其历史,看有无了解的人员;看体积、线径等估计,再核实(依据产品参数等)。

网友F:
查看变压器外形(主要是铁芯截面积,干式变压器很多都是浇铸线圈而没有浇铸铁芯的)和高低压引出线规格,基本可以确认

网友G:
通过测交流阻抗值可以倒推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芯截面积能否确定?
铁芯长度1330mm,宽度320mm,高度17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芯截面积能否确定?
铁芯长度133mm,宽度32mm,变压器顶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