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组抢答器,程序中的M9032延时1秒继电器是错的吧?

楼主(2018-10-20):
程序中的M9032延时1秒继电器是错的吧。没有这么大的吧,最大M0-M8192。程序中根本打不出9032

网友A:
PLC型号呢!都不不知道是什么PLC如何回答

楼主:
三菱Q例的,应该从梯型图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B:
应该是三菱FX系列的。
M8013 就是一个系统自动闪烁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Q例的,应该从梯型图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是A系列的。

楼主:
你是说这个延时继电器只存在三菱Q系例A类PLC中么?在6H类中中没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