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0):
底层现场总线(传感器端),远程i/o好;还是as-i好,从使用便捷,可控性,成本上来说。

网友A:
如果点比较密集位置,远程I/0铁定好(三菱CC-LINK,32点价位才1000左右),ASI总线同样做到32点,不会低于25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从通用性角度来说呢?
AS-i通用性和操作上是不是相对简单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远程io个从站是不是串接在一起的,只要其中一个从站坏掉这个从站后面的的从站全部无法通信了。
as-i使用并联方式一个从站坏掉其他从站不影响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远程io个从站是不是串接在一起的,只要其中一个从站坏掉这个从站后面的的从站全部无法通信了。
as-i使用并联方式一个从站坏掉其他从站不影响使用
所有的总线都是并联而不是串联!!
例如低成本的485,然后成本相对较高的CAN(最常用在汽车内部)、CC-LINK、D-Net、ASI,DP总线之类,其中ASI优点是单个模块相对点数少,常用4-8点居多,但是单点核算价格比其余贵,ASI一般用4芯扁线做通讯线,其余一般都是圆形屏蔽线,尤其是D-Net专用电缆相对价格较高,而且传输距离粗缆400米细缆100米,增加距离需要扩展中继才行,其余总线一般通讯距离标准为1200米

网友B:
这要从实际出发
比如,你的设备是单机作业,占地面积不足4平,用什么?
生产线400多米长,又用什么

网友C(2019-02-25):
底层可以用IO-Link啊,

网友D(2019-07-04):
回复 网友A:
我这边有IO模块支持主流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