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IST浪涌保护器问题

楼主(2018-10-20):
最近控制柜用到一批施耐德IST浪涌保护器(如图所示)
浪涌保护器正确接线后上电亮红灯?????正常的是亮绿灯的
控制柜接入电源380VAC,供电地线并未接入控制柜,控制柜与地也是绝缘的。

楼主:
用万用表测L1,L2,L3接线柱相电压.线电压正常,L3接线柱对下端接线柱无电压,更换新的IST浪涌保护器后还是和原来一样。(注;IST浪涌保护器接入控制柜总断路器前段,上电时总断路器并未合上)
后咨询施耐德技术支持,分析说原因可能是调试地供电系统问题,要求我们到现场再进行测试
囧
后面细想觉得不太对,于是测试更换三相电相序后测得还是L3接线柱对下端接地接线柱还是无电压(测试时又更换了一个全新的同型号浪涌保护器)

网友A:
只是见过浪涌保护器,不熟悉。
问题中,只有L3如此吗,图片中左下接线端是否接线,以前是否使用过同类产品。
控制柜与地绝缘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B:
我们用的浪涌保护器就是3相线进,一个出线接地。没有指示灯!
上次有个突变电压导致现场一个保护器被烧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第一次用施耐德这个型号的产品,左下端的柱子用地线接了柜子的地排,浪涌保护器也是一直亮红灯,奇怪的是总是L3接线柱与左下端的接线柱之间没有电压,所以感觉技术支持给的解释不合理,另电控柜是放在木托上的,电控柜的地也没有和供电的地相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施耐德的这款浪涌保护器在左下端地线接线柱上面就有个小指示灯,GREEN是OK,RED是Replace.

网友A:
我有点没有理解电源情况。
三相电源进来的是几根线,有无中性线,也就是相电压是如何测得的;没有进来PE线,电控柜放在木托上,那么下端的接线是不是悬空的。
若下端不接线(如果可以的话),相电压如何;断电情况下,测量L3端子与地排的情况怎样,等。
另,供电系统是哪一种接地型式,比如TN-C或TN-S。

楼主:
回复#6楼;三相进电源是四根线,三相电带零。浪涌保护器的下端是按标准接的控制柜的地排。浪涌保护器的左下端不接电线也试过,上电的情况下测量时左下端接线柱对地排的电压有110V左右。不带电的情况下L3接线柱对地排电阻都是兆欧级。调试地的供电系统接地形式暂时还没有问

网友C:
你这是施耐德万高系列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这个有什么讲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