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0):
三菱m64系统   档位选择开关在其他挡工作都正常  就是在编辑档位时依然显示记忆   档位开关测试过是正常的   请教下各位大师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显示记忆啥意思??

网友B:
诊断页面查看输入信号

楼主:
这板子最后厂家来了   搞了两天也没修好  最后只有换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