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0):
最近验收同类的四台设备,其中我们要求程序应该有做货过程中同类问题出错五次,就应该报警停止不能继续做货。
其中三台机器可以,有一台同类问题出错有事后15次出现报警,有时20次还不出现报警。
和设计设备搞PLC的人沟通,他说程序是一样的,要我们找硬件的异常。
我今天把报警正常和异常的程序load出来查看。两个PLC的对此的计数器的设置都是5.
报警正常的PLC是930K,最后一步是44768步。
报警正常的PLC是920K,最后一步是44023步。
同事计数器设置5的步数也不一样。
这是否说明这两个程序是不同的?
俺刚开始学PLC,真心不懂,别人又不肯教(怕我学会,抢他饭碗,不应该啊,徒弟在进步,师傅也进步,但是师傅的起点是不一样的啊。)

楼主:
我去年有问过同类的问题,但是当时没有解决这个比较问题,后来因为别的事情,没有继续学习PLC了。
所以再次请教,希望这次能搞明白!

网友A:
用编程软件对比两个程序,看看两个程序的差别之一处也许就找出了问题。

网友B:
维修PLC设备的思路一般是先硬后软。也就是先检查机械以及传感器执行器等,再去怀疑程序。

网友C:
好像是说生产过程中,某个问题累计出现5次,就应当停机。
那么,可以看计数信号是否准确、信号能否可靠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松下的程序,你可以说的细点吗,具体怎么弄?

楼主:
硬件复杂啊,我就想知道这程序之间有差异,不是一样的,我就告诉搞我的领导,让他去找搞设计的来处理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大概看了计算信号的计数器是设置一样的,但是有没有接受到我就没看出来,我就是个刚开始学程序的。公司有搞程序的专门的人,一是他请假了,二是我想自己学点。这个是松下的程序,怎么开这信号有没有被接受?

网友D:
不懂还是找厂家过来搞;
几万步的程序,不是初学的人一下能搞清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验收同类的四台设备,其中我们要求程序应该有做货过程中同类问题出错五次,就应该报警停止不能继续做货。
其中三台机器可以,有一台同类问题出错有事后15次出现报警,有时20次还不出现报警。
和设计设备搞PLC的人沟通,他说程序是一样的,要我们找硬件的异常。
我今天把报警正常和异常的程序load出来查看。两个PLC的对此的计数器的设置都是5.
报警正常的PLC是930K,最后一步是44768步。
报警正常的PLC是920K,最后一步是44023步。
同事计数器设置5的步数也不一样。
这是否说明这两个程序是不同的?
俺刚开始学PLC,真心不懂,别人又不肯教(怕我学会,抢他饭碗,不应该啊,徒弟在进步,师傅也进步,但是师傅的起点是不一样的啊。)

从数字上面看两个程序肯定不一样。

从功能上猜测不一定不一样。

从管理上看公司管理很混乱,不是专职的也能接触程序,源程序还需要从PLC上载。

因此,请上传你的程序,然后再讨论。

网友F:
PLC型号不一样,步数不一样,说明程序不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PLC的型号是一样的,FP2-C2。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慢慢学,针对问题来学习!

网友G:
第一,你能发帖之前先看一遍吗?

四台同类设备,那就是不一样的设备喽。
同类问题出错五次,又不是同样的问题。
他说程序是一样的,设备是同厂家生产的同型号设备吗?
使用同一图纸生产的4台设备?要我们找硬件的异常,显然不是

报警正常的PLC是930K,最后一步是44768步。
报警正常的PLC是920K,最后一步是44023步。
PLC同型号?
哪一个是正常的?从数据来看,设备不是同时期生产的,怎么有验收同类的四台设备之说,难道.......
程序差出700多步就不一样,当然可能有简化。有空指令.......
让他找出“硬件的异常”

大胆怀疑,认真求证
明天你就是专家,精钢钻不是天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公司是不允许非专业人士搞的,只是我负责验收,可以接触。想学习下就搞搞!
我已经上载了备份了。
看来还是等专业的同事上班了在请教他,但是他不一定会详细告诉我,其实很简单,把报警正常的程序COPY过去就没问题了。只是我想学习下。
我打算这样搞
(1)程序检验比较,具体饿哦不知道,请教看能分辨出差异不?
(2)是看报警异常的程序是否有接受到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和鼓励!
(1)我昨天已经把这机器的程序上载备份。具体真的看不懂I,我主要负责机械这块。
(2)这设备是生产同样的产品的,已经订购了40台,后面还有30台。
这四台设备是同一天到工场的。出现的问题都是生产过程中检测到来料异常,异常五次就应该机器报警,停机去检查确认来料。
(3)我打算周一上班先找设计的确认程序,他还是坚持是以一眼的,我就把正常的程序COPY到报警异常的机器上去!

网友H:
步数不同 是肯定不一样的 这不样说的再就是拿电脑一联也可以发现
再不行你上传来 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和鼓励!
(1)我昨天已经把这机器的程序上载备份。具体真的看不懂I,我主要负责机械这块。
(2)这设备是生产同样的产品的,已经订购了40台,后面还有30台。
这四台设备是同一天到工场的。出现的问题都是生产过程中检测到来料异常,异常五次就应该机器报警,停机去检查确认来料。
(3)我打算周一上班先找设计的确认程序,他还是坚持是以一眼的,我就把正常的程序COPY到报警异常的机器上去!
不要COPY程序!让他解决。
还在验收阶段?不签字就是了。
设备看样子是同样的设备? 这单位很奇葩,别说他是你同事。

网友I:
回复 网友F:
机械的也验收电气程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机械的也验收电气程序了

说明这间公司管理不咋滴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的提议,我就认为是不一样的,到时会和设计设备的沟通!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听您的,不去COPY,让他解决。
可以让他解决,但是不能不签字,因为我们老板在他们公司有股份的,只要试产出产品就行,后面后问题就在慢慢修改!
是用样设备,给的零部件清单是完全一样的。方便购买备件!

网友G:
既然如此,验什么收呀
好乐

网友J:
FP2,最起码是较大型设备了!
FP2好像是功能已经较完备了,至于你说程序步骤差异,这个属于出厂调试所致

网友G:
引用 网友J:
FP2,最起码是较大型设备了!
FP2好像是功能已经较完备了,至于你说程序步骤差异,这个属于出厂调试所致
同样的设备几十台,还要现场在修改程序?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J:
FP2,最起码是较大型设备了!
FP2好像是功能已经较完备了,至于你说程序步骤差异,这个属于出厂调试所致
同样的设备几十台,还要现场在修改程序?
同样的程序与硬件设备,某台设备就是出现找不到原因的不稳定,此时针对该机做程序局部修改,你如果调试设备多了(例如同样设备几百上千台)就会见到这种鬼

楼主:
回复 网友J:
高高手,这个解释了为什么机器型号,生产日期都一样,为什么程序还不一样的原因。而且同样的机型,后面为了改善,增加一个东西,例如安全光栅,外置风扇之类的小东西,搞程序的都是在线修改,不是统一copy,因为他也知道程序不一样。在线修改麻烦,但是稳妥。
非常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和鼓励。问题已经解决。
解决方法:首先通过输出IO查到发出报警的内部继电器的代号,通过程序核对,检查发现形成这内部继电器的参数不一样,一个是5,一个是50.把50修改成5就行。
这是很简单的例子,很对人可能觉得这还好意思来论坛说。
但是我通过这例子,学会了程序核对这功能,之前都没搞弄明白怎么比较程序。
不好意思,打搅大家了。有人发现有这种具体调节的类似松下PLC的书籍不? 有的可以告诉问哦,也可以通过论坛提供联系的方式告诉我。

网友G:
回复 网友J:
你说这种情况是在设备调试,甚至使用后的情况,包括楼主说的后期增加功能。
作为批量设备厂家,出厂的同型号设备就应该软硬件一样,不应该如楼主接触的人所说,程序一样,查外部硬件!
这样的设备厂家,我绝不买他第2次。

跟你说个我合作的设备企业,其生产的设备开始有6个品种,我在了解接手后,提出用一套控制系统,来应对6种机型,老板接受了,现在,生产,装配,到售后维修,都很简单。
经过几年的改进,基本功能完美,比如一个NG剔除,最初设计使用电磁阀,剔除时机用定时器,很不理想,我改为示教方式,调试简单。
用户提出使用气缸,就增加了控制气缸的功能,考虑可能有往复剔除,程序直接修改成可单相剔除也可双向剔除。
现在的版本,还可以使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剔除。
还有什么剔除方式,也可提供,谢谢
对于客户原来电磁阀剔除,现在想要改用伺服剔除,客服就可以直接报价,客户也可以自己改线加伺服机构。

楼主还没说明,没问题的是程序大的,还是程序小的
3台没问题的程序一样大,还是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这种情况是在设备调试,甚至使用后的情况,包括楼主说的后期增加功能。
作为批量设备厂家,出厂的同型号设备就应该软硬件一样,不应该如楼主接触的人所说,程序一样,查外部硬件!
这样的设备厂家,我绝不买他第2次。

跟你说个我合作的设备企业,其生产的设备开始有6个品种,我在了解接手后,提出用一套控制系统,来应对6种机型,老板接受了,现在,生产,装配,到售后维修,都很简单。
经过几年的改进,基本功能完美,比如一个NG剔除,最初设计使用电磁阀,剔除时机用定时器,很不理想,我改为示教方式,调试简单。
用户提出使用气缸,就增加了控制气缸的功能,考虑可能有往复剔除,程序直接修改成可单相剔除也可双向剔除。
现在的版本,还可以使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剔除。
还有什么剔除方式,也可提供,谢谢
对于客户原来电磁阀剔除,现在想要改用伺服剔除,客服就可以直接报价,客户也可以自己改线加伺服机构。

楼主还没说明,没问题的是程序大的,还是程序小的
3台没问题的程序一样大,还是有差别。
方法是好,但是不能用,我们老板在设备厂有股份的。給我们的要求是设备必须要,但是有问题就以前解决。

网友G:
回复 楼主:
看这个回复,对这个批量生产的企业,刮目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这就是屁话,信奉这句话,你永远成不了金刚钻

网友K:
对于相同设备,我其实有体会,首先机械能否保证安装精度,安装尺寸保证一致性,我自己调试,有个原始程序,后面设备每台都会有区别,虽然机械结构看上去差不多,一般都会改动时间参数,伺服参数等,大体上是一样等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问题的程序大

网友L:
哇,楼主棒棒哒!
在这个帖子里看到了楼主虚心认真请教的模样,真的好棒啊,表扬一下

网友M:
两个程序的步数不一样 ,是不就表明程序有差别。另外,不排除传感器的有问题吧 ,赞同3楼,遇到问题应首先从硬件查找 ,然后 是程序 。

网友J:
我看到有一个超级高手说一个程序用于全部设备,哪怕几百几千台均不需要在数量极小的个别设备做微小调整,那个实在是高手!!
我们现在合作的德国半导体设备厂商、日本半导体设备厂商的开发技术人员均承认在几十台左右均会有一台在出厂调试会发生极端状态(就是随便怎么调整均无法达到最佳工作值,部分硬件做调换也无法调试最优),此时只有对程序稍作微小变动即可让设备达到最佳工作值状态。
那个所谓的超级高手,我看你做的不是很多才有叫嚣的资本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句话叫无知者无畏。越是了解的多,更是觉得自己的缺失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句话叫无知者无畏。越是了解的多,更是觉得自己的缺失
你被人家带节奏了,这位高手用了一万套西门子还没入门。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我看到有一个超级高手说一个程序用于全部设备,哪怕几百几千台均不需要在数量极小的个别设备做微小调整,那个实在是高手!!
我们现在合作的德国半导体设备厂商、日本半导体设备厂商的开发技术人员均承认在几十台左右均会有一台在出厂调试会发生极端状态(就是随便怎么调整均无法达到最佳工作值,部分硬件做调换也无法调试最优),此时只有对程序稍作微小变动即可让设备达到最佳工作值状态。
那个所谓的超级高手,我看你做的不是很多才有叫嚣的资本
用了一万套西门子还没入门的又来指点江山了。

你一个用了一万套西门子没有入门的菜鸟都可以在论坛叫嚣人家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句话叫无知者无畏。越是了解的多,更是觉得自己的缺失
你被人家带节奏了,这位高手用了一万套西门子还没入门。
各位都是我师傅,我学到知识就是我的,我学不到我就另外问。有的可能不一定适合我,我就学了也就会忘记。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