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1):
PLC与PLC之间要实现CAN总线通讯,应该选择什么品牌PLC(三菱或西门子),如何实现(需要添加什么模块),通讯如何编程?

网友A:
非要用CAN总线,PLC你首先要选支持CAN的型号;
台达的你可以去了解下;
山寨的倒是有些主机直接支持CAN;

网友B:
以前我用过一款浩纳尔的触摸屏PLC,直接支持CAN

网友C:
台达dvp系列可以扩展canopen模块,另外AS系列plc内置了canopen模块
其他的不太了解

网友D:
CAN的施耐德有些系列支持,中小型的M238,M258,M241,M251,大型的M340,M580好像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