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故障问题请求答疑。

楼主(2018-10-21):
如图所示,看起来这不像是数码管坏掉不亮,好像是该亮的亮,不该亮的不亮,是不是某个芯片坏掉了。如何检测。我查了下 ULN2803L UTC八位达林顿好像是控制数码管的。不知道是不是它坏掉了、

网友A:
变频器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块仪表

网友B:
该亮的亮?不该亮的不亮?
2803不容易坏,怀疑的话,可以测一下输入脚电平.估计是2803下面那个主芯片问题或者程序跑了.
也可能这是在设置状态,显示的一些设置码.

网友C:
温控器?没有接传感器?,找个说明书看看。

网友D:
不经常做这方面维修的话,需要先了解电路原理,分功能块判断;可以从IC元件及其外围电路入手,若引入信号、则需注意其带来的影响。
提不了具体意见。

网友E:
数码管最讨厌的就是显示缺道,用一段时间,数码管显示缺道,就像霓虹灯的广告屏缺道的显示一样,特别扭的那种。

网友F:
可以用万用表检测一下。先找到com脚,然后用表笔依次其测他脚。打到二极管档。如果亮证明是好的。有可能是驱动芯片问题。不亮就是数码管问题。

网友G:
既然说,该亮的,不该亮的不亮,如何确定的?
先找到图纸,看其控制的要求,或许它不是简单的数码显示,可能还要有同步,选通等信号。

网友H:
从你找的图片来看,245也应该怀疑,可以测量下电压值,判断一下。

网友I:
从图看有的笔段1 图不亮的,2 图会亮,不像是2803的问题。有点像程序的问题,建议先检查能否进设置,检查设置是否正确,仍如前则再找硬件的故障。

网友J:
限流电阻测一下,没问题把驱动换了,基本上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K:
这块应该是4只七段数码显示管,

网友L:
感觉没问题,只要能全亮就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感觉数码管也是好的,可能是芯片或者程序错了吧。

楼主:
如果是主芯片的问题的话,看来没有维修的意义了!

网友M:
简单点,先把整块电路板用无水酒精清洗一遍后烘干,再通电试试,不行再仔细检查有无虚焊、脱焊现象。

网友N:
画个电路图出来,然后再分析

网友O:
这是个仪表,如果是进入设置菜单的话,有可能显示的是英文字母。你要查看说明书才能明白显示内容。

网友J:
有时候驱动坏了你根本看不出来,就是不受控,你可以试一下,我之前修过类似的问题,数码管只要能亮问题就不大,主要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