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比较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0-21):
我遇到一件怪事,松下XH的PLC程序,我是复制粘贴过去的,但在比较两个文件的时候,出现了图中的结果,请教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遇到一件怪事,松下XH的PLC程序,我是复制粘贴过去的,但在比较两个文件的时候,出现了图中的结果,请教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读取堆栈指令
等同于三菱的MRD指令。

楼主:
这么奇怪,两个文件梯形图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