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1):
检查进电源的三相电,正常,380V。符合标准,前段时间还好好的,没有动什么,今天开不了。有电应该亮屏才对?进来三相电也符合标准,380VAc电源有,请大家支支招,谢谢

网友A:
估计是内部给屏幕用的转换电源出问题了,可以打开盖测测

网友B:
就跟最近现场一台变频器刚才运行的好好的,回头拿了个东西,不亮了。电压正常。

网友C:
这个总比一台富士变频器为佳:液晶屏不亮了,但是控制驱动还是正常的!想修改参数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D:
什么型号的软起?一般软起由端子供220V电,是否正常。正常查内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