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1):
改变松下伺服器和伺服电机控制的位置长度,需要调整哪些参数?

网友A:
定位模式下,改动的不是伺服的参数,而是你给伺服脉冲的设备,比如PLC;
改变给定的脉冲数量就会对应不同的长度;

网友B:
什么原因要改长度,如果PLC那边不改,改电子齿轮比可以改长度,但速度也会变。
通常还是改PLC的

楼主:
plc的程序我也改变不了,设置伺服器不能实现改变位置吗

网友A:
可以,增大电子齿轮比的分子,走过的长度就会增加,但速度也会变快;

楼主:
我这个伺服系统带的负载原来是伺服电机转一圈,负载转一圈是同步齿轮,现在负载齿轮大了不同步了,现在要这样调参数

网友B:
那要看你机构的齿轮比是多大,再找到伺服参数中的电子齿轮比,按比例关系反过来改下。

网友A:
这个按比例调节电子齿轮的分子或分母就可以;

楼主:
我把pAr008改成了0,能后把pAr009调大以后,伺服报警找原点失败,就是没找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