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1):
设置电子齿轮比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同样脉冲数量及频率的情况下,改变电子齿轮比可以改变位移和速度。

网友B:
计算你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数及转速;

网友C:
如果你想1个脉冲位移1微米,就要设置合适的电子齿轮

设置不同的电子齿轮,可以让1个脉冲走不同的距离

网友D:
前有老师说,就是单位“1”的大小的问题

网友E:
上面的老师说的很对,改变电子齿轮比可以使相同的脉冲数所转的圈数和速度不同

网友F:
一般PLC开集电极脉冲输出最高200KHZ,假若按照这个最高速度给定伺服,例如台达B2伺服电机是160000脉冲/转,合算电机速度为200000/160000=1.25r/s=75转/分,你觉得这个速度可以满足动作要求吗?
伺服的最高速度一般3000r/min,那么就存在了一个放大系数,需要把接收到的脉冲数放大,3000/75就是放大系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