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1):
大家来帮忙看下,这俩个高速计数模块的区别。
我现在需要FX3U的PLC带6个编码器,PLC内置2路高速计数,我需要扩展4路。大家说是扩展1个FX3U-4HSX--ADP模块,还是扩展2个FX3U-2HC。这应该怎么选择?

百度百科解释如下
FX3U-4HSX-ADP,通过FX3uPLC专用的高速输入用适配器,可以支持来自差动线性驱动型设备的高速输入。

网友A:
FX3U-2HC也是可以接受差动信号。不需要看百度,直接看三菱对应的手册,说的更清楚。

网友A:
要用FX3U-2HC,这个可以增加你的高速计数器数量,FX3U-4HSX-ADP只是将PLC自带的输入端由集电极信号改成差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FX3U-2HC,这个可以增加你的高速计数器数量,FX3U-4HSX-ADP只是将PLC自带的输入端由集电极信号改成差动信号。
我用的编码器是A相,B相的NPN信号,应该是用哪个都可以吧?

网友A:
FX3U-2HC接集电极或是差动的都可以
NPN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FX3U-2HC,这个可以增加你的高速计数器数量,FX3U-4HSX-ADP只是将PLC自带的输入端由集电极信号改成差动信号。

如果使用FX3U-4HSX-ADP模块的,还需要占用主机上的X点位吗?我要扩展6路高速计数,主机是FX3U的,是不是一个FX3U-4HSX-ADP模块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