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nk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8-10-22):
谁用过三菱CC-LINK控制松下变频器?怎么设置CCLNK?有案例吗?

网友A:
你的松下变频器支持CC-LINK通讯吗?如果支持,要加CC-LINK通讯的配件,有了这个接口才行,对应的地址在通讯配件说明书中。

网友B:
呵呵;松下的PLC有对应的CC-LINK扩展模块;
变频器好像没有吧

网友B:
具我所知,松下变频器是没有生产过CC-LINK通讯卡的;
你要CC-LINK控制变频器,三菱的肯定没问题,安川新款的也可以加装通讯卡来实现;

网友A:
安川有的变频器可以带CC-LINK,早几年有用过,这个对应的CC-LINK选件,有个说明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