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700IE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18-10-22):
最近公司设备换下了几块smart700IE触摸屏,用网线和电脑连接,设置都没有问题,就是和电脑连接不了无法下载程序:曾怀疑是软件问题分别使用了WinCC flexible SMART V3和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都是如此。请大家帮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第二张图IP地址就有误啊,应该是192.168.2.5啊,怎么跟电脑一样呢,自己传自己?搞笑的
【方案】
图尔克 EXCOM以太网I/O系统的工业物联网功能

网友B:
用WinCC flexible SMART V3软件,其他软件不行的。
软件设置IP地址应该为你屏的IP地址。
【方案】
是什么,让运动员们如沐春风?

网友C:
改一下电脑的IP地址高于触摸屏试一试,192.168.2.100
【方案】
建设“智慧办税厅”,华北工控可提供自助办税终端、远程办税系统平台硬件方案

楼主:
谢谢大家:是下载界面里的IP地址写成了电脑的:因为是第一次用西门子屏,但是下载界面那明明写的是计算机名或IP,我觉得是西门子误导了初学者!

网友A: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应该结贴,记住这个论坛,别当个过客呦
【方案】
图尔克 危险区域的快速断开线缆

网友D:
这点软件提示是有误导的,知道就好了。。。
【方案】
面对冬天——图尔克连接方案

网友E:
回复 楼主:
确实是有误导的,应该写设备地址才对啊
【方案】
无锡北辰细纱生产管理系统介绍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就是一个坑,我初次连接也犯了与你一样的错误。
【方案】
如何通过选择传感器来优化数据中心能源效率 | 维萨拉 (Vaisala)

网友G:
其他屏幕也一样 计算机跟屏幕设置在一个域里面
【方案】
化工厂事故频发,石化企业的气体泄漏排查很必要!

网友H:
那个地址是不是要一样的设置192.16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