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这种单相调压器吗?一台设备要有16个这种调压器。

楼主(2018-10-22):
各位大神,有用过这种调压器吗?
我现在一台设备要有16个这种调压器,请问,这种调压器是不是只要接在断路器后面就好了?

网友A:
可以呀,也可以用接触器或开闭器控制。红色是输入别把输入输出搞反了。

网友B:
接在断路器后面是没问题的,只要断路器选择合适就行。

网友C:
选择合适短路器

网友D:
断路器要选好不然推闸退几次都推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选的很大吗5KVA的,单相220V的,选择1PC25A的断路器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样子安装方式只能平放的,可以挂在电柜中,安装在底板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接在接触器后面,如果这个单相调压器两个输入点接的R和N,是不是N那端不用接断路器,只用个1P的断路器可以把

网友E:
这是自耦变压器,其初、次极有一端是公共端(初、次极是直接连通的),连接时注意区分零线必须接在该公共端,千万不要颠倒来接。

网友F:
为什么要调压?为什么要16台?

网友G:
这个接入点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注意安全就可以!
注意容量负载关系!

网友H:
这玩艺就是一个自偶调压器,虽然可以调至36V以下低压输出,但并非绝对属于安全电压,因为一旦相、零接反,36V的电压就是184V(220-36V),仍然具有危险性。我在参加另一企业的安全检查中发现,操作人用调压器接不锈钢丝加热,用来切割腈纶棉,当即就向他们指出该操作方式不安全,有可能触电,但安全检查负责人完全外行,根本不当一回事。既然如此,反正该说的已经说,将来万一出事也与我无关。

网友I:
这种是自耦调压器,输出电压可以从0-250v自由调节,你16个调压器是接什么负载的?是用于16段加热器调温吗?如果能改成固态调压器的话,不仅体积大大变小,成本也能大大降低,关键是使用时负载不能短路,否则会烧固态调压器。

网友J:
最原始的调压器,自耦,手动调节电压。上口的进线处接一个断路器就行。这玩意,要用16个?太原始了吧?都人工智能时代了,还在用这种手动的调压器?

网友K:
回复 楼主:
使用时注意电流不能超值(5KVA电流20A),可以横向安装,在柜体面板上开手柄孔,面板后装设托架。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客户想控制加热圈加热电压,这样就可以改变加热电流来控制自己要的工艺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控制加热的,有16个加热,其实我觉得加热没必要加这种调压器把。固态也可以调压吗,这个不知道,这种调压器别人已经选好了,没办法,长见识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关键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笨重!16个,很大,都不知道怎么安装在电柜中。没办法,客户要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J:
回复 楼主:
客户至上,要,就满足要求给。这东西很笨重,很落后,但有一点是优点,就是他的输出相位始终是与电网相位一致,始终是正弦波。而其他电子调压器,就未必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单相自藕调压器,只需注意把电源接输入端,不要接通反,否则会烧坏调压器。注意那两个红色是输入,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判断:用机械万用表1欧档接在两个端子上,然后慢慢调整调压器,如果表针动作,那两个端子就是输出端,如果表针不动作,才是输入端。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用这种会产生大量谐波,污染电网(对模拟量和微小检测信号干扰特大),调压固态继电器前端加装电抗器可以有效抵御谐波

网友M:
现在的电压基本上都比较稳定,不用这个也可以了,除非变压器的容量不足引起电压不稳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现在的电压基本上都比较稳定,不用这个也可以了,除非变压器的容量不足引起电压不稳
人家是靠调压控制加热管发热功率,你的明白?

网友J:
如果是纯电阻负载,用这个调压器,功率因数始终保证为1,而如果用可控硅类的电子调压器,那就未必了。功率因数达不到1。

网友O:
这个东西我厂使用很多,基本上大大小小几百个,主要是用于钢材加热,因为钢材在做成制品时石硬度太高,而使用加热以后,再做成制品对模具寿命要长一些。
主要原理就是输入380输出在一般控制在5-12V。输出其实就是短路加热,利用低电压,高电流去加热钢材。

网友P:
自耦调压变压器,原来用三相的用来做电机反接制动。接断路器保护就行

网友Q:
也可以接在接触器后面由接触器控制开或者关。是垂直安装,具体要求可以参考产品的手册。

网友R:
做电气试验有时候也要用到这种调压器,其实这就是个自藕变压器,不光有单相的还有三相的,有些单相的还可以组合成三相的用。。可降压还可升压。。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现在的电压基本上都比较稳定,不用这个也可以了,除非变压器的容量不足引起电压不稳
人家是靠调压控制加热管发热功率,你的明白?
可以调节加热管多少,以改变稳定温度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现在的电压基本上都比较稳定,不用这个也可以了,除非变压器的容量不足引起电压不稳
人家是靠调压控制加热管发热功率,你的明白?
可以调节加热管多少,以改变稳定温度
客户工艺需要,在加工不同产品的时候需要不同的功率,通过调压来方便控制……

网友M:
哦!原来如此!楼主辛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温控的话是通过温控表来控制,增加调压器主要是改变加热时的电流大小,以达到工艺要求

网友J:
如果是温控,用电子调压器不是更好吗?体积小,花钱也不多。这个调压器也就得几百元吧?搞一个电子调压器,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呢,甚至更低。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也是才知道有电子调压器,可能客户操作这种的比较习惯吧,以后会给他们提出用电子调压器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是呀,电子调压,在温控上还是应用很普遍的,因为温控都是加热元件,属于纯电阻负载,所以,电子调压完全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