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485-BD怎么使用

楼主(2018-10-22):
三菱PLC与三菱PLC通信,用485BD来做,求说明书

网友A:
这个简单啊,有英文的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与三菱PLC通信,用485BD来做,求说明书
可以走计算机链接协议、N:N链接通信协议、并行链接通信协议、无协议(RS指令)
我给你一个无协议的例子,两台FX2N的PLC,甲的输入控制乙的输出、乙的输入控制甲的输出:
源程序:
主站:
从站:

网友C:
这个有个中文手册的  。PLC与PLC通讯,用并行链接或是N:N网络

网友D:
N:N网络就行了,超简单

网友E(2021-02-07):
支持485通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支持485通讯吗
485通讯板,支持485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