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2):
西门子S7_200SMART软件安装完成后,点开出现图中的问题?什么原因?系统win10的

网友A:
有个设定,服务启动试试,不行一般就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B:
提示缺dll文件,就网上下一个,有可能能解决。有可能又提示缺另一dll,这样需要下载最新的smart软件,让系统自动更新或用360等管家补全系统漏洞。还是不行就换系统吧。

网友C:
系统可能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