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运行不了

楼主(2018-10-22):
各位大神,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啊?已经下载过好多个版本,都是这样显示,

网友A:
换台电脑安装,或更换下操作系统再安装;

网友B:
重装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
我曾经换过3次系统,也没有将这个问题解决,或许,换台电脑才是最终明确的选择

网友A:
在WIN10系统上安装试下;

网友C:
我倒要看看有多少人止步于WORKS软件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倒要看看有多少人止步于WORKS软件前
你这话什么心态!!!

网友E:
GXWORK算是好装的

网友F:
https://pan.baidu.com/s/1Dh9Nrk0wEyqOOduBcQL8gQ
这个是三菱环境清除软件,你运行下这个软件,你电脑里面关于三菱的软件都会清除掉,然后再装WORKS 2

网友G:
其实,你可以安装下gx work3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电脑也出现过,重装就可以了,我用32位XP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其实,你可以安装下gx work3就好了
GX Works2、GX Works3对应不同的系列PLC,不一样的。

网友I:
工控软件,建议在纯净版操作系统安装(首先安装纯净版专业操作系统再安装好硬件驱动,然后做好GHOST备份方便以后恢复),我在纯净版专业操作系统从来没有异常——安装工控软件的电脑,请千万不要安装360,安装了360就基本等于找死

网友J:
引用 网友F:
https://pan.baidu.com/s/1Dh9Nrk0wEyqOOduBcQL8gQ
这个是三菱环境清除软件,你运行下这个软件,你电脑里面关于三菱的软件都会清除掉,然后再装WORKS 2
有必要 ,电脑里原来装的三菱的东西没有卸载干净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