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2):
用ISP直接打开WPL程序时,遇到STL的地方就会编译报错了。

网友A:
是用ISP编程软件读取WPL编辑的程序吗,我好像以前试读取过;或者可以先试试简单的程序,并注意ISP的语法。

楼主:
是的,可以用ISP直接打开工程文件,或者从PLC上载之前用WPL写好的程序。但是遇到STL语句这段就有问题了,有大神指点一下小弟吗?

网友A:
我当时也只是试用了一下其软件,好久没有看过了;
现用WPLSoft 2.45试编了一个程序如图1所示,用ISPSoft 3.04打开见图2(提示是否要转换成SFC POU,选的“否”),按ES2编程。

不知可否作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兄弟,就是这样的!让我茅塞顿开

网友A:
不谢。
图1与图2中X1、X2不符,才注意到;图1采用的是上升沿接点,图2打开的是之前的程序(X1、X2没有使用上升沿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