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2):
信捷XC3-14R-E plc是否支持脉冲输出,在网上查了一下都说支持脉冲输出,但是我发低于100的脉冲时,步进电机可以转,高于200脉冲时步进电机都不转,监控D8017发脉值正常,步进电机确定没问题的,接线方面没问题2.2K电阻也有。

网友A:
这个型号是继电器输出型,不能用来发脉冲

网友B:
请更换成信捷XC3-14T-E;

网友C:
换成14T或14RT

楼主:
有A  B 端子是不是可以RS485通讯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A  B 端子是不是可以RS485通讯呢?

网友E:
不可以。要带t的。r是继电器输出要晶体管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