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3):
什么站点都设置好了,但是浏览时就会出现这样???

网友A:
楼主上图见分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这样的

网友A:
1、WEB服务器的架设貌似就这样的吧,要你进行身份验证呢。
2、端口被占用了吧,先检查一下看看?
3、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