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3):
谁做过离散思维编程的?国外好的设备见过,没有见过程序!自动切成手动后,不管怎么动作,恢复自动后,各个机构又自动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接着往下做,不用手动将之前的机构动作回来!

网友A:
买个富士PLC,然后我来教你如何写这类程序。

无非就是保留切换前的参数,类似于早先讨论的暂停功能,区别仅仅是暂停只是保留参数,并不进行位置不对而进行的矫正。

楼主:
我已经写好了,谢谢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否分享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写好了,谢谢了

10分钟前刚想到就写好了,也是来套思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写好了,谢谢了

10分钟前刚想到就写好了,也是来套思路的?

你的上一个回帖好像是10分钟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谁做过离散思维编程的?国外好的设备见过,没有见过程序!自动切成手动后,不管怎么动作,恢复自动后,各个机构又自动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接着往下做,不用手动将之前的机构动作回来!
看题目瞧瞧“离散思维”的概念
你就这样想,如果你代替PLC来做这工作,该如何弄?

网友B:
哦,楼上说的那个贴,这里我搬一下砖:

回复1:哥說的離散思維沒聽過也沒看過,不過步進也能做到哥說的需求
楼主:步进很难做到,要卡各种各样的条件很难考虑的周全!

回复2:在切换为手动的时刻,把当前设备所有状态保存,切回自动时再读出保存的状态,接着做,类似中断压栈出栈。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这里会牵扯到一些步序的先后,比如气缸要先动作到上定位,伺服再动作到某个位置,气缸再下来,伺服再动作到某位置,等等........我们只知道先前的状态是不可以的,要根据当前的状态按照一定的步序回去原来位置!

楼主:我在想,我们能不能不考虑步序,跳出这个思维!用其他方式去实现

回复3:这个就是单个动作卡位,不在手动与自动这边,做在输出这边,复位时就会安自动复位。

回复4:想從之前的步序開始動作,也是需要回復的不是嗎?
想要回復也是需要判斷的

楼主:我想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楼上说的那个贴,这里我搬一下砖:

回复1:哥說的離散思維沒聽過也沒看過,不過步進也能做到哥說的需求
楼主:步进很难做到,要卡各种各样的条件很难考虑的周全!

回复2:在切换为手动的时刻,把当前设备所有状态保存,切回自动时再读出保存的状态,接着做,类似中断压栈出栈。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这里会牵扯到一些步序的先后,比如气缸要先动作到上定位,伺服再动作到某个位置,气缸再下来,伺服再动作到某位置,等等........我们只知道先前的状态是不可以的,要根据当前的状态按照一定的步序回去原来位置!

楼主:我在想,我们能不能不考虑步序,跳出这个思维!用其他方式去实现

回复3:这个就是单个动作卡位,不在手动与自动这边,做在输出这边,复位时就会安自动复位。

回复4:想從之前的步序開始動作,也是需要回復的不是嗎?
想要回復也是需要判斷的

楼主:我想到了。。。

我来贴一下链接: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8408.html

网友D:
其实,这个要求与一键回原点类似,只是此“原点”不是那个原点,考虑的因素也比较多

网友E:
要做到这个也不难,只要在开始的时候就策划好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楼上说的那个贴,这里我搬一下砖:

回复1:哥說的離散思維沒聽過也沒看過,不過步進也能做到哥說的需求
楼主:步进很难做到,要卡各种各样的条件很难考虑的周全!

回复2:在切换为手动的时刻,把当前设备所有状态保存,切回自动时再读出保存的状态,接着做,类似中断压栈出栈。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这里会牵扯到一些步序的先后,比如气缸要先动作到上定位,伺服再动作到某个位置,气缸再下来,伺服再动作到某位置,等等........我们只知道先前的状态是不可以的,要根据当前的状态按照一定的步序回去原来位置!

楼主:我在想,我们能不能不考虑步序,跳出这个思维!用其他方式去实现

回复3:这个就是单个动作卡位,不在手动与自动这边,做在输出这边,复位时就会安自动复位。

回复4:想從之前的步序開始動作,也是需要回復的不是嗎?
想要回復也是需要判斷的

楼主:我想到了。。。

没必要链接过去
连版主的帖子都敢修改.....

工控人之家这里好多人都是那里的会员,不过人家那里没有礼品换,不知道管理员急个啥。

我经常在其他论坛链接到这里,原来那里也常常屏蔽,现在人家也开放了,牛人不多,气量不大的论坛就更少了。

我认为版主要发飙了,看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楼上说的那个贴,这里我搬一下砖:

回复1:哥說的離散思維沒聽過也沒看過,不過步進也能做到哥說的需求
楼主:步进很难做到,要卡各种各样的条件很难考虑的周全!

回复2:在切换为手动的时刻,把当前设备所有状态保存,切回自动时再读出保存的状态,接着做,类似中断压栈出栈。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这里会牵扯到一些步序的先后,比如气缸要先动作到上定位,伺服再动作到某个位置,气缸再下来,伺服再动作到某位置,等等........我们只知道先前的状态是不可以的,要根据当前的状态按照一定的步序回去原来位置!

楼主:我在想,我们能不能不考虑步序,跳出这个思维!用其他方式去实现

回复3:这个就是单个动作卡位,不在手动与自动这边,做在输出这边,复位时就会安自动复位。

回复4:想從之前的步序開始動作,也是需要回復的不是嗎?
想要回復也是需要判斷的

楼主:我想到了。。。

我来贴一下链接: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8408.html
竟然恢复了,好戏就这样结束了

网友A:
刚刚说类似于暂停的做法,隔壁论坛就出现了询问程序暂停如何做,太巧合了。

网友F:
不懂什么离散思维编程,暂停的做法还是用过的。

网友G:
不懂什么是离散思维编程  ,有懂的介绍下呗,

楼主(2019-02-18):
我两边都有号啊,我在几个站里都有发,只是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罢了!能不能在我项目中用得到给我点一下,现在有思路了,也写出来了!那就不用再问你们了!不过也谢谢你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