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米器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8-10-23):
机器开快了,计米器显示的米数比实际的米数少很多,开慢点相差比较小,请问是那个参数没有设置对。最好有知道计米器参数设置的随便告诉我计米器参数要设置那些?

网友A:
和参数没关系,是你产品没选对

网友B:
与速度有关的话,就是你计数器的频率高了不支持;

网友C:
是用什么计米的?计米轮吗?如果是看看是不是打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计米轮,没有打滑,计米器参数怎么设置啊?

网友D:
自己参考说明书,应该有显示比例设置。

网友A:
找出说明书好好看看,两楼都给出直接答案了

网友E:
计数器一般有个脉冲速度选择,选高速的。你这种情况是脉冲快了识别不了,丢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