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资料取样的数据保存的数据如何转换成Excel格式的

楼主(2018-10-23):
威纶通资料取样的数据保存的数据DB文件如何转换成Excel格式的

网友A:
在电脑上安装威纶通和EXCEL软件,双击生成的CSV文件就自动生成EXCEL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我都有,如何双击生产CSV文件?

网友A:
威纶通本身产生的文件是CSV格式,双击之后会生成一个Excel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我发的图片 是db格式的

网友A:
你这个是哪个型号的屏,我用的是MT8071IE通过以太网传输备份,这个DB文件记得见过,在官网上有一个DB文件转换成Excel文件的手册,自己找找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要手动导入. 有没有方法自动就是excel格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要手动导入. 有没有方法自动就是excel格式呢?
这个就不清楚了,你可以问一下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