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3):
我想使用功能块将几组数据存储到功能块中,然后需要哪一组可以直接调用。使用功能块中的数组能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使用功能块将几组数据存储到功能块中,然后需要哪一组可以直接调用。使用功能块中的数组能实现吗?

你可能误解了功能块的作用了,如果仅仅是存储数据,那么在功能块中存储数据将带来更大的系统开销。

网友B:
“将几组数据存储到功能块中”?
想到不一定能做到

网友C:
完全可以,也许仅仅是为了完成数据的封装。

不过这样做似乎没有意义啊。直接在当前的功能块中存储就可以了,定义IN_OUT变量来传递数组,不要使用外部变量,否则还要功能块干什么。

保存在内部变量时记得建立变量时需要勾选保留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一下,其实我这样做是为了将程序进行打包封装,这样做成功能块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我更想实现程序的规范化,例如我在外部是将D0---D20这一组数据进行间接寻址,根据工艺的不同分别保存到D100--D200中,但这样程序非常的散,而且麻烦所以想进行打包放在分别放在功能块中,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有点类似配方功能吧,为啥不在人机交互界面上完成这个功能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一下,其实我这样做是为了将程序进行打包封装,这样做成功能块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我更想实现程序的规范化,例如我在外部是将D0---D20这一组数据进行间接寻址,根据工艺的不同分别保存到D100--D200中,但这样程序非常的散,而且麻烦所以想进行打包放在分别放在功能块中,
在本功能块中就可以处理何必功能块套功能块去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相当于触摸屏中的配方功能,我也想过使用配方功能,但是考虑到PLC的运行稳定性,以及触摸屏有可能换,所以比较倾向于使用在PLC中完成数据的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目前就是在功能块中处理,没有在功能块中套用功能块,但是如果按照本办法来做,我的输入量已经超过了功能块最大的输入量了,所以目前想采用一种简单的方法

网友D:
回复 楼主:
数据存储在PLC中,在人机界面通过配方功能调用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