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型的铜连接管

楼主(2018-10-23):
现在35kV及以下的中间连接,在连接铜芯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采用的压接型铜连接管,较少使用螺栓型铜连接管。
楼主看国外用螺栓型连接管还挺多的(看视频),想找一下国内有没有卖的,结果还没有找到!
样子见下图:
(商标已被我处理掉)
只找到铝材质的,但是铜和铝是不可以直接混用的,所以铝连接管不能用于铜芯电缆上。

想问一下论坛的朋友们,有没有人用过铜材质的螺栓型连接管,样子就和上图差不多。
可能是我名字叫错了,硬是没有找到像样的图和资料。

网友A:
楼主应该是要要这些:
铜螺丝,铜螺母,铜嵌件,铜接线柱,接线板,铜卡件,铜垫圈,铜螺杆,铜螺栓,铜帽钉。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国内的标准还没改,所以没的卖,因为做了没人买,不敢用呀,安检过不了就麻烦了。

网友C:
没有见到过。
电力产品,应当是需经过相关的试验认可,并取得相关的批准才能到市场。
难以查到,可能是没有开发成该产品,或者使用较少。

补记:
搜索到一个螺栓型接管(力矩接管),说是铜铝适应。

网友D:
这个自己画图,自己加工,自己选材,自己做。没有很复杂吧?置于标准执行,可以通过实际参数的测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复杂的,版主!
1、扭的那个螺栓,需要多少扭力才能扭断?
2、当螺栓扭断的时候,电缆线应和连接管压接紧固,扯不开,拉扯力需要多大才能满足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是多少?
3、要满足额定载流量的需求。

网友E:
回复 楼主:
欧标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哈哈,所以,行业规范和标准要遵守。特别是高压和中压,安全性要求很高。我是行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