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比较有点绕,有看明白 的吗?

楼主(2018-10-23):
VW120和VW126是怎么比较的,有点绕啊

网友A:
VW120-VW126 差值满足:
1 :100 >= #a1:lw0
2 :-100<= #a1:lw0
#a1:lw0 值为 -100 _+100之间 条件成立,启动定时器?
感觉设计目的是,设定值-实际值=差值,如果超过正负极限后计时,达到报警之类的目的吧。

网友B:
要是能算差值的绝对值你就不会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W120-VW126 差值满足:
1 :100 >= #a1:lw0
2 :-100<= #a1:lw0
#a1:lw0 值为 -100 _+100之间 条件成立,启动定时器?
感觉设计目的是,设定值-实际值=差值,如果超过正负极限后计时,达到报警之类的目的吧。
程序有简要说明,说调节阀控制开与反馈开度不一致(相差2%,持续3分钟)报调节阀故障,从哪看出相差 2%呢?

网友C:
我不了解其指令和程序描述。
但从3楼所述,2%应当反映在100和-100中,两者的差值(LW0)超过2%达到3分钟时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VW120-VW126 差值满足:
1 :100 >= #a1:lw0
2 :-100<= #a1:lw0
#a1:lw0 值为 -100 _+100之间 条件成立,启动定时器?
感觉设计目的是,设定值-实际值=差值,如果超过正负极限后计时,达到报警之类的目的吧。
100和-100表示 开度的值 应是百分数吧,2%是怎么算出来 的,不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W120-VW126 差值满足:
1 :100 >= #a1:lw0
2 :-100<= #a1:lw0
#a1:lw0 值为 -100 _+100之间 条件成立,启动定时器?
感觉设计目的是,设定值-实际值=差值,如果超过正负极限后计时,达到报警之类的目的吧。
100和-100表示 开度的值 应是百分数吧,2%是怎么算出来 的,不解!
不用管别人怎么算出来的。如果要达到相同的控制效果,你打算怎样写?

网友E:
SUB-I是什么,指令还是功能块?文章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SUB-I是什么,指令还是功能块?文章在里面
有符号整数 的减法 指令

网友E:
似乎看明白了
先是计算偏差,在通过比较,差值在正负100内,这个结果延续3分钟,就发出信号
你最好联系工艺,猜测是要求偏差大于100(数值),也可能接收到3分钟的信号就不再保持调整参数不动,即调整到位。
具体2%,100-(-100)再看看比率是不是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