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3):
哪种现场总线 从站可以拖伺服(带高速脉冲输出模块)

网友A:
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
从在有“高速脉冲输出模块”可以带配有脉冲控制的伺服啊

网友B:
三菱的CC-LINK有远程的定位模块AJ65BT-D75P2-S3,可以输出脉冲控制伺服。但这种控制成本相对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