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3):
请教大家我这控制的步进电机速度太慢了怎么回事呀

网友A:
驱动器  细分太高。

网友B:
脉冲频率是多少?步进设的是多少一圈?

网友C:
另外,200的PLC是不是就是慢?刷新速度是多少?刷新速度,是反应,转速慢是稳态问题,要看脉冲数(频率)的实际值。

网友B:
CPU226XM DC/DC/DC的自带最大二路20KHZ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