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3):
   一台控制水箱液位的台达PLC,水箱内有2台抽水泵。分上中下三个液位来控制抽水泵的运行状态。上液位2台泵同时抽水,中液位1台泵抽水,下液位2台泵都停止。
   我使用台达指令 ZCP K1000 K20000 D200 M200来控制。
   我感觉水箱水位在不停的晃动,水位一会高于上限,一会低于上限。可能会造成抽水泵频繁的启动停止吧。这样不能稳定的控制抽水泵运行吧?
   各位高手出点主意啊?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有级控制,并非无级,控制效果也只能这样,除非用变频。

网友B:
控制方式错误

网友C:
或许,在邻近上液位时,可设置一个缓冲时间,以消除水位晃动的影响。

网友D:
这种控制方式可以靠调节阀门来改善

网友E:
改善控制方式,一旦达到上限就开泵,一直到中液位或低液位再停泵不就好了,你这是把PLC当继电器电路搞啊。
也可以设置输入口滤波或延时。

网友F:
加个回差就可了

网友G:
你在液位传感器采集结构上优化下 就OK了 能减少液面晃动带来的影响!

网友H:
高液位启动1#,2#泵,中液位停1#泵,低液位停2#泵
中液位启2#泵,高液位启1#泵。。。
不会因为波动受到影响

网友I:
加 时间嘛  到了位置 超过几秒后 就可以肯定到位了 停止就行了。

网友J(2018-12-10):
我觉得三个液位传感器,要保护起来,就搞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