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4):
各位高手好:
   求教:PLC的设置串口2:串行网关  9600.8.E.1       ,CIF11拨码开关:  2.3.5.6 都置ON。

接线:变频水晶头:  4 (SDB-)     3 (RDA+)     6 (RDB-)      5(SDA+)
         CIF11 :  RDA-           SDB+           SDA-            RDB+

网友A:
变频器设置及PLC程序才是关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好:
   求教:PLC的设置串口2:串行网关  9600.8.E.1       ,CIF11拨码开关:  2.3.5.6 都置ON。

接线:变频水晶头:  4 (SDB-)     3 (RDA+)     6 (RDB-)      5(SDA+)
         CIF11 :  RDA-           SDB+           SDA-            RDB+
首先,2、3、5、6都打到ON这是RS485的拨码设置,根据你的接线,拨码应该是:
1,终端电阻,ON有效,OFF无效
2,3,OFF
5,6,ON
4,OFF
其次,PLC、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正确的情况下、接线正确的情况下,PLC编程也是关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好:
   求教:PLC的设置串口2:串行网关  9600.8.E.1       ,CIF11拨码开关:  2.3.5.6 都置ON。

接线:变频水晶头:  4 (SDB-)     3 (RDA+)     6 (RDB-)      5(SDA+)
         CIF11 :  RDA-           SDB+           SDA-            RDB+
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可参考如下:
首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依次设置如下参数:(先设定P79为4,然后再将Pr.CL设置为1即可恢复出厂设置)

P160:设置为0

P77:设置为2

P79:设置为2
P340:设置为1

P338:设置为0
P339:设置为0
P551:设置为9999

P117:设置为1,
P118:设置为96
P120:设置为2
P122:设置为9999
P343:设置为0
P502:设置为0
P549:设置为1

设置好上述参数后,断电再上电,设置的参数才会有效

则变频器通信参数:
1、数据位:8位
2、校验方式:偶校验
3、停止位:1位
4、波特率:9600bps
5、通信协议:Modbus RTU
6、变频器站号: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好:
   求教:PLC的设置串口2:串行网关  9600.8.E.1       ,CIF11拨码开关:  2.3.5.6 都置ON。

接线:变频水晶头:  4 (SDB-)     3 (RDA+)     6 (RDB-)      5(SDA+)
         CIF11 :  RDA-           SDB+           SDA-            RDB+
CP1H做Modbus RTU简易主站DM固定分配区域和相关特殊辅助继电器:

楼主:
1、首先谢谢各位高手指教!
2、接线:变频器水晶头:  4 (SDB-)     3 (RDA+)     6 (RDB-)      5(SDA+)
              CIF11 :  RDA-           SDB+           SDA-            RDB+
  上面对应接线不知道对不对?有的说A接A,B接B,+接+,-接-,我有点混乱。

3、变频器参数P119参数设置默认值1(停止位长:2bit 数据长;8bit)还是改为0(停止位长:1bit 数据长;8bit)?

 还请高手指教,再次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首先谢谢各位高手指教!
2、接线:变频器水晶头:  4 (SDB-)     3 (RDA+)     6 (RDB-)      5(SDA+)
              CIF11 :  RDA-           SDB+           SDA-            RDB+
  上面对应接线不知道对不对?有的说A接A,B接B,+接+,-接-,我有点混乱。

3、变频器参数P119参数设置默认值1(停止位长:2bit 数据长;8bit)还是改为0(停止位长:1bit 数据长;8bit)?

 还请高手指教,再次谢谢!
1、谢谢没什么用!
2、对于三菱变频器来说:
SDA:发送+
RDA:接收+
SDB:发送-
RDB:接收-
对于欧姆龙CP1W-CIF11来说
SDB+:发送+
RDB+:接收+
SDA-:发送-
RDA-:接收-
3、三菱变频器做Modbus RTU通信时,和P119参数无关!
以上问题翻阅手册或者拨打热线均能轻松解决!